方管伸缩结构请教

楼主(2015-08-09):
各位,想做一个方管伸缩结构,里面的管拉到任意位置可锁定不动,如下图所示,有没有见过的可买到的成品或者好的结构,谢谢!

网友A:
你的主要需求是可任意位置锁定,还有不可轴向转动?

网友(点评):
方管伸缩结构,基本上轴向转动可以不讨论吧!

网友(点评):
一语中的!

网友(点评):
弄个销子定向嘛

网友B:
平面棘轮钩和拉簧、旋簧。

网友C:
有点像健身器材啊

网友:
这种应该适合你,内部为梯形螺杆传动,可自锁

网友(点评):
这个机构感觉丝杆的长度还是不能太短,估计不低于260

网友:
不知道楼主具体用于什么途径,不过可以参考3楼的方式,也可以在里面方管的端面封口,中间钻个牙孔,在大方管的右端面装根螺杆,固定于端面上,再在外面装个手轮也可行,不过主要还是看楼主用途,及外观,操作要求。

网友D:
三楼那个是电推杆吗?——这玩意看着像手动能用上嘛,刷墙的滚筒?如果那样小钢珠加可收放的槽架就行了吧,就是自锁力不大,手动的话

网友(点评):
球头柱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像健身器材啊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楼那个是电推杆吗?——这玩意看着像手动能用上嘛,刷墙的滚筒?如果那样小钢珠加可收放的槽架就行了吧, ...

手动的,原来做的是锥面效果不怎么样,主要是锁不紧,且晃动比较严重。我也想试试层主说的方式。

网友(点评):
哈哈…类似转椅结构,但楼主那个是方的,不好整。

网友(点评):
朋友说的转椅是说爆菊的那种吗,带氮气瓶升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面棘轮钩和拉簧、旋簧。

大侠,内方管现在用的是40管,没有想明白怎么布置。

网友(点评):
管内布置锁钩,没有棘轮,另外内管朝外开开口槽孔。

网友:
楼主选用的大小配套方管,什么型号?配合度不知道能达到什么水平,上下左右摇晃如何?

网友(2015-09-10):
引用 网友A:
你的主要需求是可任意位置锁定,还有不可轴向转动?

请教如果方管换成圆管,有何良策?

网友E:
我想到了遮太阳的四个腿的棚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想到了遮太阳的四个腿的棚子

打一排孔,插销,也是一个办法。

网友F:
这个很简单的,圆管也可以的,只是圆管管内部要加筋条,不知楼主需要定位时的锁紧力多大?方管前端开3Mm的槽,锁紧机构也简单,扳扣锁紧并自锁就能达到目的。我主要是做圆管伸缩锁紧定位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很简单的,圆管也可以的,只是圆管管内部要加筋条,不知楼主需要定位时的锁紧力多大?方管前端开3Mm的槽 ...

LZ这个应用要防转,所以方管合适。

网友(点评):
呵呵!说个简单的,参考折叠雨伞的杆子,主要看应用场合,力量、精度有无要求。

网友(点评):
@xinshiji666 雨伞的骨架做法,适合超薄管。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很简单的,圆管也可以的,只是圆管管内部要加筋条,不知楼主需要定位时的锁紧力多大?方管前端开3Mm的槽 ...

朋友,请教圆管有没有多节旋转伸缩的?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1213

网友G:
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车间里面用来割东西的刀具
刀具外壳结构可以参考,任意位置锁定不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车间里面用来割东西的刀具
刀具外壳结构可以参考,任意位置锁定不动。

类似这种吗?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0694

网友:
引用 网友H:
类似这种吗?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0694

用不着吧。不知道他这个伸缩杆是干什么的,简单看图的话,感觉他只是用来做简单支撑,类似于健身房里面可挑高度的作用。这个要求比较低,用电缸不是大才小用吗。

网友(点评):
伸缩后高度要最小。类似多节电缸。

网友:
做成圆的好些,管子内部用异形的,再套个异形的POM的塑料,转动就锁紧。结合渐开线原理,配合且抽动方便单边间隙0.1左右。管子做过很多了。锁紧力超过12公斤.

网友(2015-10-23):
方管有缝的吧,这样能匹配么

网友(2019-04-29):
@wangguichao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在外面焊个螺母可以吗?

网友:
外面焊个螺母什么意思?
内管压个半节台阶凹槽,外管压个凹槽加上弹簧和滚珠是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