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ulation显示材料未定义,怎办?

楼主(2015-08-09):
solidworks simulation运行算例时,怎么也添加不上去材料?均显示默认的合金钢。怎么处理?怎么设置编辑材料都不行

网友:
这种事,别人帮不了你,有人从未遇到过这种事,而有人则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经常发生。因为每个人的操作系统版本,solidworks版本及软件的实际安装都不一样。

网友:
保存,退出。重开。

网友:
我用PROE做过分析,有一个专门材料的设置命令,里面可以自己创建材料或者选择系统自带的材料
solidworks simulation分析也应该一样吧,有个专门设置材料的选项。
重新建立一个分析,试试能不能修改材料;
退出软件,重新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