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型数控车,能干几丝的公差?请教

楼主(2015-08-09):
新床子能干几丝的啊?
反向间隙50丝的 能干几丝公差。
上班第一天,给了个反向间隙50丝的床子,对刀误差都能差50丝,给了个轴承孔公差让坐,那效率,做两个 返工一个,我技术不行么。。。。干的我都怕了

宝鸡数控车sk50p,4年了,工人平时吃刀量单边2毫米,走刀0.25,45钢未热处理

网友:
精车时G91G28Z0X0然后在精车,

网友(点评):
干加工中心的吧?

网友:
太搞笑了,如果厂里对你的工作都没意见的,你就大胆干吧

网友:
不会改系统参数啊 !!!!!!!!!!!系统补偿反向间隙

网友:
新的话正负一丝 基本不需要补 但是干几年 导轨磨损了 定位轴承 生锈(进水 受潮) 那就不好说了  我就是干这机床的

楼主:
超过20的反向就有机械问题  补偿了也尺寸不稳定

网友:
正常的情况在2丝以内,但你的现象丝杆和丝杆轴承已经磨损了,进给定位和重复定位已经没精度,还丝维修吧,干精度高一些的活你返工率太高 了,没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