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刀量太大,一刀车到底,老是崩刀,请教

楼主(2015-08-09):
O0001
M3 S400 T404
M8 G99
G0 X60 Z6
G76 P011060 Q100 R0.3
G76 X40.64 Z-68 P3680 Q450 F6
G0 X100 M9
Z100 M5
M30

吃刀量太大  一刀车到底   老是崩刀

程序在这里    大家   帮忙解决下

网友A:
广数系统??

网友B:
刀片型号一定的情况下,切深和进给一般成反比,进给大则切深小,切深大则进给小。循环程序不怎么熟悉,你这切深和进给分别是多少呢?F6是每转6m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刀片型号一定的情况下,切深和进给一般成反比,进给大则切深小,切深大则进给小。循环程序不怎么熟悉,你这 ...

应该是车梯牙  螺距为6

网友C:
你这程序不是一刀到底的。看程序是M48*6的非标螺纹,牙型角60度,牙高3.68,第一刀单边0.45,最少切深0.1,最后一刀单边0.3走一刀。应该是最后一刀太大了,把R0.3改小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广数系统??

嗯   广数  能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程序不是一刀到底的。看程序是M48*6的非标螺纹,牙型角60度,牙高3.68,第一刀单边0.45,最少切深0.1, ...

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广数  能邦

参数设置错误。系统应该是GSK980_tdb,或者是tdc。这两种版本的控制精度有两种,0.001和0.0001;你的是后者。也就是说,p10000表示牙高1mm,p1000是0.1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数设置错误。系统应该是GSK980_tdb,或者是tdc。这两种版本的控制精度有两种,0.001和0.0001;你的是后者 ...

你的p3680.表示牙高0.368mm,肯定是第一刀直接干到底。

网友:
根据你的指令   螺纹最后一刀留精车余量  单边0.3,加工次数一次,  螺距6毫米,一刀单边干掉30丝 ,爆刀也是可能的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真相在8#

网友:
刀对错了10mm

网友(2016-04-07):
我车r一般是0.05

网友(2016-08-13):
第一刀量太少了,梯形螺纹第一刀最少要1.2mm,也就是Q1200!后面是每刀减少,最后一刀余量0.05差不多!

网友:
G76 P021060 Q100R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