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叉滚子轴承,请教

楼主(2015-08-09):
想了解交叉滚子轴承的使用场合,具体的使用的方式.
到底是怎么和轴结合在一起做法兰式输出的呢。。。。好希望有二维的图来参考下。
实在是度娘无力

网友A:
这图上不是回转支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上不是回转支承吗?

我在淘宝和百度图片搜交叉滚子轴承的时候 出来的 图片
再附一张淘宝照片
呃呃呃忘记打码了···绝对不是广告

网友B:
我们一般用洛阳鸿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一般用洛阳鸿元的

想询问是用什么样的形式和轴连接在一起,脑海中有好多种想法,但是自己也没有见过别人使用,心里嘀咕。

网友:
这是第四轴上用的 YRT轴承   和你那交叉滚子轴承原理差不多

网友:
交叉滚子轴承一般用在同时受较大弯矩和轴向力的场合,以前书上看来的,例子是臂式工业机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