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加减速扭矩问题

楼主(2015-08-10):
伺服电机除连续运转区域外,还有短时间内的运转特性如电机加减速,用最大转矩表示;即使容量相同,最大转矩也
会因各电机而有所不同。最大转矩影响驱动电机的加减速时
间常数[7],使用公式(3),估算线性加减速时间常数ta,根据该公
式确定所需的电机最大转矩,选定电机容量。
ta = ( JL + JM ) n/(95.5×(0.8Tmax - TL ))         (3)
式中,n ———电机设定速度,r/min;
          JL———电机轴换算负载惯量,kg·cm2;
         JM———电机惯量,kg·cm2;
         Tmax———电机最大转矩,N·m;
          TL———电机轴换算负载(摩擦、非平衡)转矩,N·m。
问题
1.因为式中涉及到转速(到底是电机的输出转速还是通过减速机输出的转速);
2. JL———电机轴换算负载惯量,kg·cm2;是不是说,通过减速机之后的换算负载惯量(那减速机换算过来的负载惯量是多少呢,     比如减速比1:10)
3.同样   TL———电机轴换算负载(摩擦、非平衡)转矩,N·m。里面的换算负载转矩跟减速机有没有一个比例关系
求解答

网友A:
假设减速比为N,
那么装上减速器后的
扭矩 T=TL*N
转动惯量J=JM*N的平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减速比为N,
那么装上减速器后的
扭矩 T=TL*N

惯量要  乘以(减速比的平方)??

网友:
是这样的

网友B:
你这个资料是从哪里找到的。电机有扭矩常数,电压常数,温度时间常数。从来没见过有加速时间常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资料是从哪里找到的。电机有扭矩常数,电压常数,温度时间常数。从来没见过有加速时间常数

一个PDF上,讲的伺服选型概述,好像节选的某个书上的

网友:
抛开这个公式的正确性不谈(我不确定,也从来没见过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在告诉我们一个原则:最大扭矩输出的时候,最高可用转速是跟负载成反比的(反向变化)

另外,关于你的疑问,由于公式里面使用的Tmax是马达的最大输出扭矩,因此公式中的其他参数都应指的马达轴上的数据。这也是计算的一个原则。一个公式里面不应该同时出现马达侧的数据和负载侧的数据,否则计算本身就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