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联接的弹性变形怎么计算?

楼主(2015-08-10):
如压下丝杆,螺纹磨损不均匀磨损后,牙型变化下的螺纹弹性变形又如何计算?

网友:
一般的说,接触牙上几乎不存在挤压变形,存在弯曲变形。主要的轴向变形绝大部分都在非接触螺纹段。毕竟你牙没那么高,相对那个弯曲截面模量来说,弯曲变形量几乎可以忽略了。

网友(点评):
大侠,这么晚还没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