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老师接触过M46*1的螺纹吗?

楼主(2015-08-10):
今次测绘一灌装阀,螺纹外径是46,螺距小于等于1,但是找不到相关标准,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有没有高人给解释一下?十分感谢。

看到网上有卖M46*1的环规,但是不知道是根据什么来的,若果没办法,就先用相近的代替。

网友A:
在一本《螺纹标准大全》里面找到的。

网友(点评):
兵器工业部,牛。

楼主:
谢谢逍遥居士,我找了好长时间也没找到,真的太感谢了,

祝你天天开心。

网友(点评):
谢谢!The same to you!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一本《螺纹标准大全》里面找到的。

逍遥老师,您能帮我查查M34*1.5的螺纹是什么标准吗?谢谢你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逍遥老师,您能帮我查查M34*1.5的螺纹是什么标准吗?谢谢你啦。

这个……我觉得没必要非要找到标准吧?
螺距也就那么几种,0.5,0.75,1.0,1.25,1.5等等。螺纹公母能配上,一般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觉得没必要非要找到标准吧?
螺距也就那么几种,0.5,0.75,1.0,1.25,1.5等等。螺纹公母能配 ...

好的,谢谢您啦,那加工的时候尺寸如何去算呢?

网友(点评):
加工的时候,直接标注M34*1.5即可。剩下的机加会搞定。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您啦,那加工的时候尺寸如何去算呢?

呵呵,谢谢您,逍遥老师,您真是热心人啊,问题基本明白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