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雕机哪个牌子比较靠谱?

楼主(2015-08-10):
最近新上一个项目,铝件,产品外形300*200*200,铣一些槽和孔,想入手一台相应型号的精雕机,有没有推荐的,谢谢!

网友A:
国产的北京精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北京精雕。

像适合我这种产品大小型号的北京精雕机大概什么价位呢,有了解吗,多谢了!

网友(点评):
大概40万左右吧,具体不太清楚,

网友B:
需要多少把刀具完成呢?刀多的话不建议用精雕机,你可以选择钻攻机,T5的就可以满足了。价位就要看品牌了十几万到四十机万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多少把刀具完成呢?刀多的话不建议用精雕机,你可以选择钻攻机,T5的就可以满足了。价位就要看品牌了十 ...

刀不多,最多也就五把,我原以为十万内能搞定的,没想到要这么贵

网友:
补充一下:用钻攻机可能不行,因为钻攻机Z轴行程才300,你的工件就已经200高了,我觉得用小型加工中心比较合适,用V8比较好!

网友:
考虑下大族激光的加工中心,强大民族,装备世界---13421985245

网友:
精度不高,光洁度不是太有要求还是用小点的加工中心吧。钻攻中心和精雕机太贵了。

网友:
钻攻快 Z轴行程是可以加的最高可以加300  现在钻攻没以前那么火了  货期和价格都可以  找我随时了解一下 186016766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