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瓶上的细花纹是什么工艺制作出来的?

楼主(2015-08-10):
塑料瓶上的细花纹是什么工艺制作出来的?

网友:
  模具表面腐蚀出来的。

网友A:
先要明白这样的塑料瓶是怎样做出来的。
图示的塑料瓶,用“吹塑”工艺制作。熔融塑料从塑料挤出机机头以管状形态挤出,被对开模具夹住封闭,再向封闭腔里送入压缩空气,在压缩空气作用下,软化的塑料被吹鼓紧贴模具内腔,然后塑料冷却成型,打开模具取出,即得塑料瓶制品。
塑料瓶外壁的花纹复制于模具型腔内壁状态。
2楼告诉了模具型腔内壁花纹的一种制作方法腐蚀法。是先在模具型腔内壁涂一层感光材料,用透明花纹样板覆盖感光,因感光程度,感光层起化学反应,得到抗腐蚀液不同的能力,然后腐蚀,再经过后处理得到符合要求的型腔表面。
腐蚀法是用得比较多的方法。楼主所示瓶子,可以明显看出由光整曲面上的点坑形成,应该是用腐蚀法制作的。
如果对表面花纹有很高要求,譬如高仿真的皮革纹,腐蚀法就不适合,需要用电铸法得到模具型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要明白这样的塑料瓶是怎样做出来的。

吹塑工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要明白这样的塑料瓶是怎样做出来的。
图示的塑料瓶,用“吹塑”工艺制作。熔融塑料从塑料挤出机机头以管 ...

老师,感谢!我也在常州的啊

网友:
与模具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要明白这样的塑料瓶是怎样做出来的。
图示的塑料瓶,用“吹塑”工艺制作。熔融塑料从塑料挤出机机头以管 ...

听君解释,感觉君是行内人,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