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精加工汽车缸套分别用什么刀具

楼主(2015-08-10):
汽车缸套是汽车发动机的核心零件,它的工作面主要是活塞往复运动承受摩擦的导向面,缸套的使用可靠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内燃机的使用周期,缸套材质多为合金减磨铸铁,采用卧式离心铸造工艺生产。

粗加工
刀片型号:SNGN160816
切削条件:Vc=200-300m/min f=0.4-1.0mm/r ap=1-4mm
粗加工缸套外圆寿命对比
精加工
刀片型号:SNGN120416
切削条件:Vc=300-500m/min f=0.25-0.35mm/r  ap=0.15-0.5mm
精加工缸套外圆寿命对比

网友:
精加工 怎么寿命那么低? 余量小嘛,而且还均匀。

网友:
粗加工一般用硬质合金刀片;
半精加工一般用陶瓷刀片;
精加工一般用CBN刀片。

网友:
具体是选硬质合金还是CBN刀片,我只能说这个没有绝对的,主要还是看刀片的性价比及加工效率。
理论是粗加工使用硬质合金,精加工用CBN,但有些时候在粗加工加工铸件中,由于铸件来料自身的问题,导致硬质合金刀片加工寿命短,生产效率低,在考虑成本及效率的问题,选CBN刀片反而会比硬质合金好!

网友:
一般加工铸件刀片加工参数:
粗加工:线速度Vc=200-400/min ,进给量f=0.4-1.0mm/r, 余量ap=1-2mm
精加工:线速度Vc=400-600/min ,进给量f=0.1-0.3mm/r,余量 ap=0.15-0.3mm

网友(2015-10-12):
粗加工5刃直把刀片
半精加工多刃刀夹加加工倒角
精加工一刃微调,可以金属陶瓷,也可cbn

高级别加工,加工中心精加工刀具带自动补正,补正量D0.0025

专机半精,精加工复合,推半精,拉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