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有这种环形弹簧的尺寸标准?

楼主(2015-08-10):
机械设计手册上没有查到,网上找了一圈也没有具体的数据,有没有具体的尺寸系列标准,借用参考一下,灰常感谢?

网友A:
这要找专做密封圈的厂家了,他们可能才有,或者你要搜有关密封巷业的标准.如“HG”

网友:
路过,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弹簧。

网友B:
泛塞封,你百度下,有专门干这个的厂子。不过这个东西貌似正在被一种非金属的类似密封件逐渐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找专做密封圈的厂家了,他们可能才有,或者你要搜有关密封巷业的标准.如“HG”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泛塞封,你百度下,有专门干这个的厂子。不过这个东西貌似正在被一种非金属的类似密封件逐渐替代。

我不用在密封,用在深孔珩磨里面

网友(点评):
貌似都是按密封紧固的标准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找专做密封圈的厂家了,他们可能才有,或者你要搜有关密封巷业的标准.如“HG”

可能我没太仔细,找了一圈,没找到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不用在密封,用在深孔珩磨里面

但我刚刚查了,橡胶的居多,比如弹簧的钢丝直径,中径,节距等等

网友(点评):
橡胶里面是这个

网友B: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mp;highlight=%BB%C9

以前有人问的老帖子。我一开始还以为眼花了,隔了7年又有人问了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203&highlight=%BB%C9

以前有人问的老帖子。我一开 ...

额,没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