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点拨:轴孔的通止验收量规设计制作

楼主(2015-08-10):
各位大侠,小妹刚开始接触量检具设计与接收,有些地方不明白,请各位不吝赐教:

1、现在在设计一些零部件的来料验收量规,设计应不能完全按设计手册来进行,在考虑磨损极限时,名义尺寸及制造公差应如何考虑:
2、如现欲对,长为120mm,外径为41.84-41.68的轴进行通止规设计,我的初步想法是通规做环规,止规为卡规,通规:41.834(0,+0.006),止规为41.68(0,+0.006),磨损极限为41.84.
请各位大侠对以上两个问题作点拨!谢谢!

网友(2018-07-23):
我又来赚威望啦!!

网友(2015-11-06):
引用 网友A:
1.设计通止规要按照国家标准计算(GB/T 1957-2006光滑极限量规)。有些通止规制造公差带过小的要考虑制作成 ...

啊啊。手一抖扣了10分。。。

网友(2015-08-27):
卡规不是可以通止一下检测吗?不用那么麻烦吧。而且用环规检测要考虑到配合,并且要是环规里面有小铁屑的话会刮伤产品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只说了定性的,但定量的没说,意思无非验收量规的通规耐磨损量要比工作量规小,才能减少误判,

你不 ...

谢谢你的答复,心里基本也定下来具体应该怎么做了!

制作我们会请专业量检具制作单位来做的,以后肯定也很多问题要提问的,欢迎多讨论多给建议,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是这样的,按计算手册来计算,结果就应该是你计算的结果,止规+0.008,没有问题。

它只说了定性的,但定量的没说,意思无非验收量规的通规耐磨损量要比工作量规小,才能减少误判,

你不要死扣标准,建议将检验量规通规的耐磨损量由0.016减少为0.008,公差带还是正负0.004,这纯属于个人建议,你自己决定,

按正态分布概率来说,恰好被你改进后的检验量规误判的数量是非常非常小的,(正态分布意思是中间值分布数量很大,两端极限尺寸附近分布数量非常小)

完全完美的事是没有的,实在要完美,就是操作规程中写一句,量规检验不合格的零件,用千分尺复检,我个人认为是不必的,

相反我要提醒的倒是,你的量规不能自己公司做,要送到专业量具刃具厂去做,量规是要超精磨床,或研磨,及冰冷处理的,一般公司自己做超差是极多的,

卡规慢走丝还能勉强应付,塞规内外圆磨操作工是不能指望他把机床性能发挥到极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设计通止规要按照国家标准计算(GB/T 1957-2006光滑极限量规)。有些通止规制造公差带过小的要考虑制作成 ...

谢谢解答!

1、我之前也查了这个光滑极限量规的标准,现在这个尺寸的Cpk是1.37,觉得做一个合适的验收量检具很关键,避免后期的误判及争议,所以我的公差设置没有完全按1957标准的要求来设计,都是接近最大/小实体尺寸。
2、对于轴用的止端环规,应该会更容易误判,对吗?因为只是在两端可以用,对于轴长度方向上的其余外径的止端检测如果是卡规点接触检测,检测范围不是更广,见下图:推荐的量规形式应用尺寸范围。

我的想法如上,欢迎讨论,且对于验收量规(非工作量规)的公差设计上如何取更合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算下来
通规41.84(-0.012,-0.020)
止规41.68(0.-0.008)

谢谢!

是这样的,按计算手册来计算,结果就应该是你计算的结果,止规+0.008,没有问题。

但是这些算法算出来的结果是用于工作量规的,现有的国家标准及你发给我的公差设计里都没有对验收量规的尺寸公差进行规定,
只有这样一句话,就是接近最大/最小实体尺寸,但又不超过磨损极限为目标来设计检具,如果按工作量规来验收零件,很容易会误判引起争议,你怎么看?

网友B:
我算下来
通规41.84(-0.012,-0.020)
止规41.68(0.-0.008)

产品为11级精度,通规耐磨量为0.016,量规公差带为0.008

你取得精度太高了,是10级产品精度

计算方法见附件

补充内容 (2015-8-11 10:09):
好像错了止规为+0.008

网友A:
1.设计通止规要按照国家标准计算(GB/T 1957-2006光滑极限量规)。有些通止规制造公差带过小的要考虑制作成本,可以适当放大公差带,一般磨床加工在0.01左右。代价是将部分合格品判定为不合格品。对于加工过程能力CPK>1.67的尺寸这种误判很小。如果产品尺寸公差带本身就很小,就不能选通止规作为量具了
2.止规也要做成环规。卡规只能检尺寸,比如加工成椭圆,卡规能过环规就不能过。用卡规容易漏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