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水下传递动力的轴,用什么材料好?

楼主(2015-08-10):
请教各位大侠,用于水下传递动力的轴,用什么材料好?谢谢。

网友:
以前做清洗机,水下传动轴用的不锈钢加铜套做轴承,或是尼龙轴承,或是全陶瓷轴承。家里河道上采沙的船,螺旋桨传动轴就用普通碳钢,反正也没什么要求。你这里没说明使用情况,别人也不好猜呀!

楼主:
谢谢,看来也只能使不锈钢了,请问有可以调质的不锈钢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看来也只能使不锈钢了,请问有可以调质的不锈钢吗?

马氏体不锈钢可以  2Cr13
奥氏体的304还没听说能调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马氏体不锈钢可以  2Cr13
奥氏体的304还没听说能调质

304常温下组织就是奥氏体吧,加热冷却由奥氏体变成奥氏体有意思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