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装配关键尺寸检测

楼主(2015-08-10):
工厂接了个新产品,在装配过程中马达的同步带齿轮和不锈钢片按下图的公差要求。现在要做一个治具要求能同时检测这两个关键尺寸,想过好几个方法,可操作性都不好,最后想到用接近开关来做,但是数量很尴尬,一年的产量也就10000左右,成本太高了不划算,各位大侠请帮忙指点一下!先谢了!

网友:
有点难度啊

网友:
竖起来检测:底部做个套圈(要耐磨,整体热处理),把电机插套圈里,不锈钢片平面就搁套圈平面上。然后就边上竖个支架,高度按长度尺寸做,台阶型的(通止用,线切割做呗,公差很大,注意加上套圈的厚度尺寸)。
在然后,把电机往套圈里一放,平移过去,对下通止。当然看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方法麻不麻烦了。

网友:
做两个E字形的卡规,三个爪中间的短。以中间的爪的一边为基准,到两边爪内边的距离分别为44.9和15,另一个卡规为44.3和14.5,用45钢板,厚3-5自选。

网友(2018-07-27):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