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疲劳断裂吗?请高手看看

楼主(2015-08-10):
这是制冷压缩机的吸气阀片,从断口能判断是否是疲劳断裂吗?

网友:
你到是让别人看到断口的状况啊,这能看到什么

网友:
能给个断面的图么?

网友:
从这图中不能判断是否是疲劳断裂,等待高手分析。。。。。。

网友:
这个即使是疲劳,你得知道为什么这里会产生疲劳。建议做下这个阀片的模态分析

网友A:
洋人把这个东西叫'Flapper valve',我不是业内人士,暂时称之为‘膜片阀’。
膜片阀是压缩机的心脏,主要起密封的作用,类似气门在一个周期内打开和关闭,内外表面承受不同的压力,还要承受冷热循环的作用。
从你发的图片来看,是疲劳断裂。
洋人认为‘膜片阀’的疲劳失效可以分为2种情况来考虑:
一是‘弯曲疲劳’这种情况下像是折弯掉的样子,不用等到断裂你已经能感觉到它不行了。
另一种是‘冲击疲劳’从你发的图片来看属于这种,断口很干脆。这主要是一个材料的问题,设计因素也有一些,怎么去选材和设计,就是你们考虑的问题了。

楼主:
我也想看看断口的情况,但是没有相关的设备,最多只能放大了看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洋人把这个东西叫'Flapper valve',我不是业内人士,暂时称之为‘膜片阀’。
膜片阀是压缩机的心脏,主要起 ...

是的,这个是制冷压缩机的阀片,也叫簧片。我现在不确定是疲劳断裂还是阀口处的毛刺对它的冲击让它发生了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