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克罗与镀锌等有啥具体区别?

楼主(2015-08-10):
关于表面处理的达克罗与镀锌等有啥具体区别,请高手指点一二,先谢过。

网友:
达克罗是喷涂在工件表面的耐蚀涂层,分为含铬和无铬两种,他的硬度稍低,耐磨性较差,目前银色较多,也有黑色等等其他颜色

镀锌分为电镀锌和热浸镀锌,一般用于耐蚀涂层,或者涂装底层(仅仅从工艺来说,实际上市表面喷涂获得更好的外观),电镀锌膜厚较薄,一般为5-15微米,有蓝色,五彩色,黑色,军绿色几种常规颜色,耐蚀性从中性盐雾测试10几个小时到100度接近200个小时不等,目前有一个锌镍合金镀层,据说 盐雾测试可以到达500个小时,这个已经和达克罗的耐蚀性不相上下

热浸镀锌一般高速公路护栏,路灯等等是常见的户外设施的保护性镀层,一般盐雾测试轻松过500个小时,但是外观比较差,需要装饰性的地方还需要使用油漆等等来获得更好的外观

网友:
达克罗的防锈效果要比镀锌好很多,我们自己做过实验,达克罗的零件能够通过1000小时的盐雾试验。达克罗的价格也比镀锌高很多,而且达克罗无污染,镀锌污染严重,迫于治理环境污染的压力,很多零件开始采用达克罗表面处理方法。达克罗属于一种新型表面处理方法,存在巨大的市场价值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楼主:
楼上两位在此一并谢过。学习了。

网友A:
长见识了。还有达克罗这东西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见识了。还有达克罗这东西哦

发帖的同时也能也能帮到你,我很高兴。共同进步

网友B:
达克罗环保,国外一般不用镀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达克罗环保,国外一般不用镀锌

明白,谢谢

网友:
第一次看到,拜读了!!!!!

网友:
第一次听说,学习了!~

网友:
看到一楼和二楼的回复感觉图纸要求镀达克罗就没有必要再去说明盐雾试验要通过72h了

网友(2015-09-19):
第一次听说达克罗工艺

网友:
第一次听说达克罗,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8-06-24):
镀锌工艺早已被国家环保部门明确列为重污染工艺,随着环保排放标准进一步提高,达克罗工艺也有重金属排放,也属于重污染行业。
现在的金属表面处理技术,基本上不是重金属污染,就是粉尘污染,而且都是重灾区。而且做出的产品盐雾试验能超300小时就不错了,普遍存在不耐磨的问题。而陕西华冶源就能解决以上问题,还能保证所出工件盐雾试验超1000小时,耐磨性好!
陕西华冶能源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1月,多年来致立于金属防腐处理技术研发,主导产品有:新型合金量子共渗粉末、封闭液研发、配制;新型防腐技术的推广;新型防腐技术生产线;自主研发的件粉分离装置、自动浸漆装置等,符合环保要求,无污染排放;对外来料防腐加工。
华冶能源防腐工艺流程为:脱脂(带油件需此步骤)-前处理-量子共渗-件粉分离-后处理-封闭-成品,工艺简单可行,符合国家环保节能要求,产品高效可靠,质量稳定,抗盐雾试验超1000小时,无氢脆现象,耐磨性好,外观均匀性好。
本工艺中的封闭程序中没有含金属废水产生,属环保类新型封闭法,
华冶能源可以提供整套或部分生产线,帮助客户改造生产线,长期提供粉料及封闭液,长期提供技术支持。
华冶能源长期接件防腐加工。
适用行业广泛,铁路构件、钢结构、汽车、船舶、机械、化工、五金等各行业均可配套。
华冶能源联系人:刘敬科       联系电话:13991800383      15829655433

网友:
原来达克罗还有几种颜色,涨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