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OLIDWORKS中阵列数字

楼主(2015-08-10):
对于在SOLIDWORKS里面处理数字确实令不少人感到头疼,由于0比较特殊,为了简化我们的说明,因此把0单独放到最后绘制。首先绘制一个直角三角形,要求水平边是竖直边的10倍,我们通过竖直边和一个角度arctan0.1给三角形定型,以右端点为中点绘制一段水平线放置数字使用如图3,这样当我们的竖直边线增加1mm时,水平线刚好到达下一个尺子数字的正下方。

启用【注释】命令,这里我们不直接写数字而是写竖直尺寸的名称(写名称时要加上双引号才起作用)。单击该尺寸可以在左边的属性里查看尺寸的应用名称。写完名称后这时会自动生成相应数字。

对数字“1”进行拉伸切除,然后启用【线性阵列】命令对数字进行阵列,阵列方向为竖直边的尺寸,距离为1,个数20,勾选【选项】中的“随形变化”

最后把0的数字给它刻上去就可以得到一把完整的直尺

网友:
再详细点吧,做不出来

网友:
试了,到线性阵列那块就做不出来了

网友:
新技能get

网友:
有人试过了吗,可以做到吗?

网友A:
肯定能成功的,只是没有仔细看楼主的帖子。
每一个字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

网友(2015-12-15):
我的“随形变化”是灰的,勾选不了,

网友:
尼玛,太有才了,兄弟学习了,在进行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能成功的,只是没有仔细看楼主的帖子。
每一个字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

求做好的文件

网友:
进来学习!谢谢天花板大侠授业解惑。

网友:
表示难以完成

网友:
那个数字,我为什么打了双引号还是没用,中英文的双引号都试了

网友(2018-11-07):
尺寸的名称+双引号,刻度值出不来,出来的还是“尺寸的名称+双引号”,怎么回事儿?

网友:
刚刚试了,终于做出来了,学习了!!

网友:
没看懂   详细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