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二保焊问题

楼主(2015-08-11):
昨天焊接直缝时,刚开始打火时老是有“嘣,嘣”的声音,像是放炮一样,但声音也不是太大。并且开始有一小段焊不透,电压电流也和平时调的一样。想问各位师傅那起弧时的声音是怎么回事?

网友:
有风吗?工件干燥吗?气体纯度高吗

网友:
换一瓶CO2试试,或加大CO2进气量。; U  }3 K0 u1 e! s; }

网友:
有可能是气体纯度不够,穿堂风,还有就是送丝速度和电流没有调匹配。

网友(2015-11-03):
什么焊机,可以的话试试调成小电流起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