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动设计工程师的选型参考

楼主(2015-08-11):
对于机械传动系统的设计工程师来讲,由于同步带、同步带轮型号太多,而且在同型号又有不同材质,可选择性比较多,现作如下初步介绍:

一、SUNMGA梯型齿同步带的种类
    1、英制齿:最轻型MXL、超轻型XXL(目前市场还没有广泛用)、特轻型XL、轻型L、重型H、特重型XH、超重型XXH,共七种,这几种是目前市场用的最广泛的。
    2、公制齿:最轻型T2.5、轻型T5、重型T10、最重型T20,市场上又有AT5,AT10,AT20的,很多工程师又会问这几款跟非AT的区别,AT型跟T型同属梯形齿,AT型齿形是T形齿的加强齿形,齿距相同的情况下,齿高带厚和内芯粗细都有增加,加大了皮带所承受的极限拉力。

二、SUNMGA圆弧齿同步带的种类
    圆弧齿相对梯形齿的传动会更精密一点,传动间隙小。
    1、全圆弧齿同步带:HTD2M、HTD3M、HTD5M、HTD8M、HTD14M、HTD20M,圆弧齿同步带传动动精度高,噪音小。
    2、半圆弧齿同步带:半圆弧齿同步带又称高扭矩同步带,型号有,S2M、S3M、S4.5M、S5M、S8M、S14M,这种齿型的同步带是高扭矩同步还高精度同步带,当然生产精度也高,价格相对也比较贵。
    3、精确圆弧齿同步带:1.5GT 2GT 3GT 5GT 这几种同步带目前国内生产厂家还是很少,以进口为主,市场也不,一般用于高精传动,进口设备常见,常见有盖茨(GATES),此型号皮带一般在自动化控制设备上用。
    4、8YU同步带:也是所半圆弧齿同步带,适合高速传动,高扭矩,传动速度可达1000rpm/min,一般用于医疗设备。
    5、修正圆弧齿同步带:RPP5M、 RPP8M、RPP14M齿型为兔牙型,转弯效果好,适合高速传动。一般用于机械手设备。此型号同步带一般齿面附有一层绿色尼龙布,以降低传动系统的运行噪音。

三、SUNMGA同步带型号与材质在目前市场上的运用
    1、MXL、XL、L、H、XH、XXH 的同步带目前在运用最广泛,可用聚氨酯和橡胶材质生产
    2、HTD2M、HTD3M、HTD5M、HTD8M、HTD14、HTD20M ,运用广泛,除HTD2M、HTD20M用橡胶材质生产,其它均可用聚氨酯和橡胶材质生产。
    3、S2M、S3M、S4.5M、S4.5、S8M、S14M  、运用广泛,除S2M、S3M、S4.5用橡胶材质生产,其它均可用橡胶或PU材质生产。
    4、1.5GT、2GT、3GT、5GT 、运用不广泛,橡胶材质生产。
    5、8YU,运用不广泛 ,橡胶材质生产。
    6、RPP5M、RPP8M、RPP14M运用广泛,均可用橡胶或者PU材质生产。

四、SUNMGA同步带又分为单面齿同步带和双面齿同步带
    1、方型齿双面齿同步带 DXL、DL、DH、DXH
    2、圆弧齿双面齿同步带 D3M、D5M、D8M、D14M
    双面齿同步带主要用途顾名思义,实现双面传动,适现同步、同时、双效率。

五、SUNMGA同步带细分
    1、接驳带是聚氨酯(PU)材质的同步带,经过交叉切割高温热融对接加工而成的环带,可接驳尺寸如下:
    宽150mm内任意宽均可加工,T10型号带宽可达到300mm。
    同步带周长最短500mm以上均可加工。
    500mm以上以每齿递增直至100米内均可加工。
    2、开口带
    可分为橡胶开口带和聚氨酯(PU)开口带。
    橡胶开口带可加工长度为100米内。
    PU(聚氨酯)理论长度为无限长,为方便储运,一般切割成100米或50米一卷。
    3、无缝带
    分为复模与圆模两种。圆模生产时必须有与带长相对应的模具。复模一般长度达到2米以上到25米以下均可以生产。无缝带内置钢丝芯从皮带一侧绕至另一侧没有断开,故极限拉力一般为接驳皮带的两到三倍左右,但生产周期较长。
    4、颜色
    橡胶带一般为黑色橡胶。PU同步带基本色为透明,根据添加的色母不同致皮带的颜色有所不同,常见为本色、乳白色、红色、黑色等。

网友:
坐个沙发,新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