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卷笔刀销钉稳稳的站住

楼主(2015-08-11):
     公司不久前刚做了台自动装配卷笔刀摇臂的的设备。这台设备是用气动机械手将销轴放在夹具上,链传动到下工位放上粉红色的摇杆,最后再放上白色的摇臂。 现在由于客户要求要把生产速度加快。现在的问题是,机械手在支撑夹具放上销轴后销轴难以站稳,在传动中会倒下。应该怎么解决这一问题呢?(ps:以前是在夹具中加磁铁来稳定销轴的,现在由于效果不行,不用了)想请万能的社友给提提宝贵的意见,小弟不胜感谢。

网友A:
在底部加真空吸住呢?

网友B:
销轴下部不能在工装下面做止口定位 让销轴插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底部加真空吸住呢?

这个方案倒是没有想到过,但是夹具是循环的,底部的气管会缠在一起。

网友(点评):
又不是高压气路。别让管子一起转就行了。到地方了,就对接上了,阀门一开,吸了。要走了,阀门一关,天下又安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销轴下部不能在工装下面做止口定位 让销轴插进去

请详细说下。

网友B:
工装放销轴的位置 做个沉孔,用机械手把销轴插进去

网友:
在销底部钻个盲孔定位

网友C:
连粉色摇杆一起放进去,呵呵

网友D:
可以考虑用强磁试试,强磁的吸引力应该可以稳住的。
另外可以参考铣刀的刀套,自己制作卡套装入夹具孔内卡住销钉,不过这样对放入的准确度要求较高。
再就是把弹力胶装入夹具的孔内,然后在弹力胶端面上打孔卡住销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连粉色摇杆一起放进去,呵呵

哈哈.....我也是这样想的。光轴和粉色把手可以先做预装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销轴下部不能在工装下面做止口定位 让销轴插进去

这样对机械手来说绝对是个考验  机械手没那么高的精度吧 他用的

网友E:
不稳的原因就是移动  那为什么非要移动呢 把粉色的装上后再移动 会不会好一些?  还是说因为空间的原因放销和放粉色的摇杆这两件工序一定要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稳的原因就是移动  那为什么非要移动呢 把粉色的装上后再移动 会不会好一些?  还是说因为空间的原因放销 ...

恩,因为空间问题。工件都是由振动盘和机械手运输的,当初设计的时候就没有想用一部到位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考虑用强磁试试,强磁的吸引力应该可以稳住的。
另外可以参考铣刀的刀套,自己制作卡套装入夹具孔内卡 ...

恩,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装放销轴的位置 做个沉孔,用机械手把销轴插进去

做沉孔会使销轴过短使得摇臂无法安装。

网友(2016-04-22):
先把销钉与粉色的装一起,再装到夹具中

网友:
这个方案,怎么把最不稳定,最小的东西放到最前面了?

为什么没用先白后粉再铁棍子呢?

加进去叫“机械手”的东西,是不是可以要价高啊?现在“机械手”这词儿怎么到处乱飞啊?

组装这么个简单的东西,也得派上“机械手”?

要我玩的话,组装过程,动力只一个200多瓦的调速电机就够了。一个气缸都不需要。

这种组装件,应该是供料多快,组装就能多快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