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图中的螺旋辊的变节距变牙形螺旋槽怎么加工?

楼主(2015-08-11):
下图中的螺旋辊的变节距变牙形螺旋槽怎么加工?用到什么床子及如何加工?谢谢

网友A:
数控旋风铣是加工此类零件的利器。

请参考这个视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控旋风铣是加工此类零件的利器。

请参考这个视频:

因其是变节距齿形,所以用旋风切削无法加工,只能在大型立加上用指形铣刀第四轴铣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其是变节距齿形,所以用旋风切削无法加工,只能在大型立加上用指形铣刀第四轴铣削.

这样加工,加工成本高嘛?主要易损件,最好加工成本能低

网友:
G32加宏程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