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A6061-T6 这个材质能镀铬么?

楼主(2015-08-11):
如题  铝不都是阳极氧化么  今天来了个图纸 说要镀铬  瞬间迷茫了  能电镀上么

网友A:
可以,挤型铝合金,正常条件下比压铸铝要好电镀的多,良率也要高很多

你想想ADC12那么差的材质,都可以电镀,更何况6061这种纯度的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挤型铝合金,正常条件下比压铸铝要好电镀的多,良率也要高很多

你想想ADC12那么差的材质,都可以电 ...

镀铬无非就是房腐以及抗磨 再就是提高疲劳强度  这些阳极氧化都可以满足的 为什么还要镀铬呢  大神知道在这里镀铬比阳极氧化有哪些好处么?

网友(点评):
镀铬的外观和阳极氧化还是有差别的,说性能,其实阳极的性能更好一些,但是外观的要求这个只能来请教客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挤型铝合金,正常条件下比压铸铝要好电镀的多,良率也要高很多

你想想ADC12那么差的材质,都可以电 ...

我之前也没见过铝合金做镀铬的,大侠请教一下。能不能电镀,或者说电镀的难易程度主要取决与金属材质的纯净度。可以这样理解么?

网友(点评):
压铸铝合金做电镀的其实也很多的,很多灯具都是这样加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没见过铝合金做镀铬的,大侠请教一下。能不能电镀,或者说电镀的难易程度主要取决与金属材质的纯 ...

电镀的难易程度其实是看两点,
1,基体金属的活泼程度,太活泼,如镁合金,太不活泼,如钛合金,都是很难电镀的,当然不是说不能电镀,其实,镁合金电镀在3C制造业还是有的,至于钛合金,别的行业不说,眼镜行业还是很多的
2,合适电镀的基材,当然是纯度越高,致密性越好越容易电镀,不说微观金相的影响,仅仅是材质的均一性就能让电镀的过程中少很多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镀的难易程度其实是看两点,
1,基体金属的活泼程度,太活泼,如镁合金,太不活泼,如钛合金,都是很难 ...

学习了,谢谢

网友C:
塑料都可以电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镀的难易程度其实是看两点,
1,基体金属的活泼程度,太活泼,如镁合金,太不活泼,如钛合金,都是很难 ...

大侠我看错了  他们不是说镀铬 而是浸泡铬酸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我看错了  他们不是说镀铬 而是浸泡铬酸盐

你这个。。。浸泡铬酸盐?现在还有客户指明需要用铬酸盐钝化处理铝合金的?

你可以把英文原文贴给我看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浸泡铬酸盐?现在还有客户指明需要用铬酸盐钝化处理铝合金的?

你可以把英文原文贴给我看 ...

你怎么知道是外文?  呵呵  日本的  现在都不用浸泡铬酸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料都可以电镀

气相沉积吧

网友(点评):
ABS或者ABS+PC,是可以水电镀的,不是气相沉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怎么知道是外文?  呵呵  日本的  现在都不用浸泡铬酸盐么?

被你看错,中文还能看错。。

肯定是外文了,我以为是英文的,没想到是日语

图片不清楚,再说日语俺也不通,没太好的办法

和客户确定吧

浸泡铬酸盐,这个工艺现在用的人很少了,除了一种叫阿洛丁的工艺,用于飞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你看错,中文还能看错。。

肯定是外文了,我以为是英文的,没想到是日语

你在听到浸泡铬酸盐的时候 蛮惊讶的 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你当时心里怎么想的呀嘿嘿

网友(点评):
我只能想着这张图纸是不是很老了。。。哈哈,因为ROHS的问题已经大家默认不含六价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你看错,中文还能看错。。

肯定是外文了,我以为是英文的,没想到是日语

クロメート  这是日文

网友(点评):
看不懂,看看有专家翻译一下,哈哈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在听到浸泡铬酸盐的时候 蛮惊讶的 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你当时心里怎么想的呀嘿嘿

能跟我具体说说么  不含六价铬了   大侠 细细说说呗

网友:
铝合金可以镀硬铬,我以前弄过

楼主:
引用 楼主:
クロメート  这是日文

大侠 你还没告诉我呢   铬酸盐不含六价格了?因此不能钝化铝?  还是因为六价格有毒 不能铬酸盐钝化已经被淘汰?  大侠帮人帮到底吧 拜托了

网友(点评):
我是说现在有ROHS,所以大家在不特别说明的时候,是不准工件含有六价铬的,而十年前不是这个样子,那个时候只有特别标明环保要求,才会不含六价铬

楼主:
引用 楼主:
クロメート  这是日文

三价铬能不能氧化铝?

网友(点评):
三价铬体系的铝钝化液我没接触过,不好意思,其实可以用锌系皮膜液来做钝化,具体你可以百度下,出差一个礼拜没来社区,回复的晚了,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楼主:
三价铬能不能氧化铝?

大侠 你太客气了  不需要道歉的  反倒是我需要感谢你

网友(2018-10-30):
谢谢各位大神,学习了

网友D(2022-02-17):
引用 网友A:
可以,挤型铝合金,正常条件下比压铸铝要好电镀的多,良率也要高很多

你想想ADC12那么差的材质,都可以 ...

大佬,想请教下,6061能镀黑铬吗,我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是:想对6061做表面哑光黑处理(对红外波段反射降低,减少光路杂光),试过很多哑光氧化,但做出了的达不到想要的效果,在网上看到有镀黑铬的工艺;,形成的微观结构利于吸收杂光,但貌似和铝结合力不好;不知您对这方面是否有什么建议,或则您了解的有没有能达到对红外波段反射率较低的铝合金表面处理工艺呢?谢谢大佬!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大佬,想请教下,6061能镀黑铬吗,我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是:想对6061做表面哑光黑处理(对红外波段反射降 ...

对于铝合金电镀来说,黑铬涂层是不能直接置于铝合金涂层上的,会有过渡涂层,例如镍或者铜。

因为我没有接触过红外波段发射或者吸收的问题,而且无法知道此产品是什么样的结构以及在何种工况下使用
所以我提供一些思路供你们做一些测试或者参考

铝合金做哑光黑主要体现在铝合金比较活泼所以常见的铁材上很多黑色不可以使用,但是可以使用过渡涂层来达到目的

1.铝合金 哑光黑色氧化(哑光的方式主要靠素材光泽实现)
2.铝合金阳光黑色电泳
3.铝合金镀铜后染黑
3.铝合金镀铜后做哑光镍再镀黑铬
4.铝合金镀铜后做哑光黑锌
6.铝合金电镀后做真空黑色涂层(这里选择的种类就多了,可以咨询真空电镀厂商)
7.铝合金喷涂特种涂料

可以选择很多测试条件选择1-2种最容易吸收或者降低红外反射的,然后做进一步深入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铝合金电镀来说,黑铬涂层是不能直接置于铝合金涂层上的,会有过渡涂层,例如镍或者铜。

因为我没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2022-09-08):
引用 网友A:
对于铝合金电镀来说,黑铬涂层是不能直接置于铝合金涂层上的,会有过渡涂层,例如镍或者铜。

因为我没 ...

4.5.6是有可能的,我们之前外发做过,我们是找的光学类供应商,不过他们不肯讲怎么做出来的,表面亚黑有砂纹感

网友:
客户要的是镀装饰铬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佬,想请教下,6061能镀黑铬吗,我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是:想对6061做表面哑光黑处理(对红外波段反射降 ...

我做过2种铝合金表面做出磨砂感黑色,不知道能否达到你的需求:
1、喷砂完直接黑色阳极化,不要做化学抛光,缺点是手不能摸,会有指纹残留。

网友(点评):
2、加工完直接黑色微弧氧化,氧化放电时,高压电会把表面打成磨砂面,氧化完了不要做封闭。

网友(2022-10-17):
真空熔炼自有工厂,可熔炼多种基底合金材料与合金靶材,支持小批量定制服务,有需要可随时联系我

网友(2023-06-06):
可以,但是铝的正常工艺是阳极,或硬质类的,

网友(2023-07-14):
引用 网友A:
电镀的难易程度其实是看两点,
1,基体金属的活泼程度,太活泼,如镁合金,太不活泼,如钛合金,都是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