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更新 SolidWorks 文件的缩略图预览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5-08-11):
此问题的原因在于 SolidWorks 的 shell 扩展缓存。  默认情况下启用该选项,目的是提高在 Windows® 资源管理器内显示缩略图和图标的性能*。  在 Windows XP 中,在查看 Windows 资源管理器内的缩略图时会出现此问题。  在 Windows Vista®/Windows 7 中,在查看 Windows 资源管理器内的小图标、列表、详细信息和平铺时会出现此问题。  从 SolidWorks 2011 起,如果用户遇到 SPR 487453 的症状,可以禁用缩略图缓存以解决此问题。    可以将某个随附的注册表文件应用到计算机以禁用缩略图缓存。  要应用其中的某个文件:- 关闭所有运行的应用程序 - 下载相应的“启用”注册表文件,然后将其附加到用于某个操作系统(附加的 32 位和 64 位版本)的该解决方案 - 双击该文件,然后在注册表编辑器提示符中选择“Yes(是)”— 重新启动 Windows。*注意:在查看含有多个文件的文件夹或在网络位置查看文件时,禁用缩略图缓存可能会降低性能。想重新打开此功能,讲00000000改为00000001即可。
64位: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SolidWorks\General]
"Cache Shell Graphics"=dword:00000000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Wow6432Node\SolidWorks\General]
"Cache Shell Graphics"=dword:00000000
32位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SolidWorks\General]
"Cache Shell Graphics"=dword:00000000
启用“Windows 资源管理器中的缩略图”选项后,为什么我的零件、装配体和工程图在 Windows 资源管理器中不显示缩略图而显示图标?
在资源管理器中显示缩略图的选项不是立即生效的设置。  在保存期间,此设置会缓存文件的缩略图。  在此设置之前保存的 IE 文件不会显示缩略图代替图标,直到启用此选项后重新打开并再次保存该文件为止。
在使用 Vista™ 操作系统时,为什么名为“在 Windows 资源管理器中显示缩略图”的选项不可用?
在使用 Microsoft® Vista 时,SolidWorks 打开文件对话框中的预览与 Windows Explorer 中使用的预览相同。  如果用户在一个中没有预览,则在另一个中也没有预览。 用户可以按每个文件夹选择不查看缩略图,或者在操作系统 (OS) 中全局关闭缩略图。 这也是选项呈灰色显示的原因。 但是,当选择了 Windows 资源管理器选项“始终显示图标,从不显示缩略图”,行为似乎不正确。
是否可以在 Solidworks 任务窗格中修改文档的缩略图大小?
缩略图本身的外部尺寸不能修改。  两种可行的方案:1. 装配件和零件:如果关闭“Tools (工具)”>“Options(选项)”>“Document Properties(文件属性)”>“Image Quality(图像品质)”->“Use isometric, zoom to fit for document preview(使用等轴测缩放到合适文档预览的大小)”选项,则缩略图将显示上次保存文件时应用的实体方向和缩放系数。 如果打开此选项,将以应用了“zoom to fit(整屏显示全图)”缩放系数的实体等轴测视图来显示实体  2. 工程图、块和其他文档:这些文档将始终通过“zoom to fit(整屏显示全图)”显示,没任何修改的可能性。
在设计库中,库特征的缩略图始终按等轴测视图方向显示。  如何将它们更改为“向上”或“向前”?

1. 打开库特征零件 2. 转到“Tools(工具)”>“Document Properties(文档属性)”>“Image quality(图像质量)” 3. 清除“Use isometric, zoom to fit for document preview(使用等轴测缩放到合适文档预览的大小)”选项 4. 根据需要将零件设置为“上视视图”或“前视视图” 5. 保存零件。  当该选项已清除时,缩略图将匹配保存零件时的视图方向。  当该选项已选定时,缩略图默认为等轴测视图方向。

网友(2021-12-15):
之前遇到过不显示缩略图的 后来发现是文件版本太老了 存成新版本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