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钻纸板的刀具

楼主(2015-08-11):
各位玩刀具的大师们,小弟我在做一款设备,需要给纸板钻孔。苦于找不到合适的钻头,希望有刀具大师给我推荐一款钻头。

现在用的钻头

现在用的钻头
这个是目前用的钻头,有优点也有缺点。
木工盲孔钻,钻出来的孔光洁度还是蛮高的,转速24000,但是问题是因为纸板特性的原因,排销不畅,而且容易粘刀。同时容易出现下图上面那个孔的现象,底部有一层纸清不掉。

打孔的要求

打孔的要求
上面的孔是不合格的,底部有一层纸屑。下面孔是合格孔。

那位有经验的哥们给我推荐一把钻头吧,感激不尽!!!

网友:
可以激光切割呀

网友:
纸板不厚,用冲子冲,空心的。

网友:
冲孔不行吗?

网友:
我用过木工的扩孔钻在薄木板(胶合板)上扩孔,由于有横刃,它其实有点像平底锪刀,一层层切掉的
而且我木板直接放工作台上钻的,最后剩薄薄一层是被顶掉的,钻头出口那一面还被带掉一块
以我的经验,你这样的孔不如用,钣金件钻孔用的扩孔器,那个中间没有横刃,刃只在圆圈处,
钻孔位下面最好垫个空心的板,避免最后被钻头顶掉,有纸屑残留。
粘刀是因为木工扩孔钻切掉纸屑太细,又无法排屑,这么高钻速如果板再厚一点,会不会烧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