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机构如何制动?

楼主(2015-08-11):
求助,旋转机构如何制动,如何定位?

180度旋转机构如何制动

180度旋转机构如何制动

网友A:
看你的图片,应该是想利用伺服电机完成旋转吧?
既然伺服电机可以完成启动加速的过程,为什么不可以完成减速停止的过程呢?何须外部制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图片,应该是想利用伺服电机完成旋转吧?
既然伺服电机可以完成启动加速的过程,为什么不可以完成减 ...

谢谢回复,这边还需要定位。上面物体较重,减速器有间隙。

网友(点评):
有专门带刹车的伺服的!

网友A:
定位简单,马达旋转到位以后,两根插销再重新校正一下就可以。
我不知道你的角度误差要求多高,也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减速机,如果是行星轮减速机的话,背隙只有几个角分。完全在可接受范围内,增加机构的钱,还不如买一个好一点的减速机

或者你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增加外部旋转编码器,一劳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位简单,马达旋转到位以后,两根插销再重新校正一下就可以。
我不知道你的角度误差要求多高,也不知道你 ...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装个气缸,实现二次定位也可以

网友:
在旋转运动中,常用制动方式有两种,一、制动主动件与从动件之间的连接件(连接件与从动件半刚性连接),二、直接制动从动件。不知此建议是否对你有用。

网友B:
加一个鼓式制动器,看看可行不

网友:
伺服已经可以了啊,要求这是由多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一个鼓式制动器,看看可行不

能用在伺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