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本体机械零件的成本一般是多少?

楼主(2015-08-11):
例如臂展1.5米,负载5公斤的这种六轴工业机器人,
本体零件(就是大臂、小臂、底座、腕部零件等,即除减速机、电机、驱动器和控制器之外的机械零件)
需要多少钱?

网友A:
说的不全面啊  核心部件是要哪一家的?国产还是进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不全面啊  核心部件是要哪一家的?国产还是进口?

自己设计六轴机器人本体的机械图纸,叫厂家做本体的机械零件啊。。。。。。。。

减速机、电机、驱动、控制器等不计算在内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设计六轴机器人本体的机械图纸,叫厂家做本体的机械零件啊。。。。。。。。

减速机、电机、驱动、 ...

要不了几个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了几个钱的

铸件开模费好贵。还不算钻、铣等机械加工。。。。。。。。想做个样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铸件开模费好贵。还不算钻、铣等机械加工。。。。。。。。想做个样机。

自己做着玩玩,考虑3d打印吧

网友B:
做样机考虑钢结构焊接加工!可能成本还低点。
具体加工费用跟零件精度等级关系很大,按照机床加工精度,比如7级左右的精度,大概加工成本是1万块钱一吨,零件越小,成本越高。精度提高一级估计费用增加1倍。如果用到比较高科技的工艺手段,那么加工费用还得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样机考虑钢结构焊接加工!可能成本还低点。
具体加工费用跟零件精度等级关系很大,按照机床加工精度,比 ...

谢谢!让我学习了很多!

网友C:
你这个本体就100公交,估计外发,因为没有量,1万很难做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本体就100公交,估计外发,因为没有量,1万很难做回来

大概需要多少呢?样机零件外协做,1.5万元差不多了吗?

网友(点评):
我说的那个价只是一个普通的估价,如果有了具体的结构,自然是要按零部件的结构复杂程度和加工难易程度来评估。

网友:
这个不贵把

网友:
个体差异很大

网友D:
这个要看你要不要开铸件模具,如果要那你开模费就很贵了,像你这个1米多的模具费少说也得30万,再就是你的本体设计中有没有齿轮,如果有齿轮也要订做,做齿轮的一个两个很难做,所以一般你一做就是几十个或百个,订做齿轮看你的精度及数量,千把块钱1个是要的,所以样机很贵,但是有量的话平均一台机也就3万以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看你要不要开铸件模具,如果要那你开模费就很贵了,像你这个1米多的模具费少说也得30万,再就是你的本 ...

有量的话平均一台机还要3万左右的话就可以关门了!

网友:
大神都开始自己造机器人了

网友:
同样建议3D打印一个,不过据说国产的六轴机器人都来自一个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量的话平均一台机还要3万左右的话就可以关门了!

3万一台你卖的是什么机器人啊,没见过。

网友(2015-09-15):
进口一个大概多少钱?有人知道不?

网友:
可以买进口品牌二手机

网友:
我们就是做机器人齿轮的,对数量没有要求。

网友(2017-04-16):
我们公司是生产机器人本体散件的可以加我微信18862245321

网友:
一个就别搞了,买吧,没几十万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