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端测速传感器的使用

楼主(2015-08-12):
小弟,需要在这个位置安装一个测速传感器,侧转速,不知道怎么选型,
使用工况:有粉尘,温度是零下40到零上45;
轴径50mm;
求助给位大哥,前辈。

网友A:
    看使用环境,一般的编码器无法满足你所要求的使用环境要求。用编码器测速没有什么问题,不过也要看你的精度要求。从编码器的选型上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使用环境,一般的编码器无法满足你所要求的使用环境要求。用编码器测速没有什么问题,不过也要看你的 ...

那你有没有比较好的品牌或者是型号推荐?多谢。

网友:
我们设备上使用的是奥托尼克斯的编码器,但使用环境满足不了你的要求。宜科耐低温的编码器可以满足你的使用要求。

网友B:
使用旋转变压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旋转变压器就行

我去查查看,的确不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去查查看,的确不懂。

百度里面也有,不过不全,一般在中国境内的温度下使用没有问题,-50~150摄氏度,甚至可定制耐200度高温的产品,控制精度也比编码器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里面也有,不过不全,一般在中国境内的温度下使用没有问题,-50~150摄氏度,甚至可定制耐200度高温的 ...

其实这个使用温度主要是环境温度,温差变化就得这么大。
我们的设备有些地方使用温度就得零下40到零上4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