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搞过1500个组件接触设置运动仿真吗?

楼主(2015-08-12):
最近试了1500个链环3d接触,环境下仿真,电脑比较卡。算了几天,连第一步都没走完!!
3d接触是一设置就进入运算过程当中吗?怎样才能设置为随着时间加长,依次进入接触环境呢?

网友A:
分段做试试,比如分成5秒,2秒或者1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段做试试,比如分成5秒,2秒或者1秒

怎么个分段法?时间分段吗?然后怎么讲仿真视频衔接起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个分段法?时间分段吗?然后怎么讲仿真视频衔接起来呢?

时间分段,然后输出序列帧图片,后面我用的是AE合成,加字幕说明文字配音什么的,最后输出的视频转格式压缩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分段,然后输出序列帧图片,后面我用的是AE合成,加字幕说明文字配音什么的,最后输出的视频转格式压 ...

比如第一段仿真我是从0s~10s;如果新建求解方案,求解时间为20s,那它仿真时间是从0s~20s,而不是10s~20s;不知道是大侠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第一段仿真我是从0s~10s;如果新建求解方案,求解时间为20s,那它仿真时间是从0s~20s,而不是10s~20s ...

不是很理解你的说法,比如10S的动画,我就把它按2S一段制作一个运动算例0-2S,2-4S........最后就是5段动画,然后在0-2s里面没有运动的装配就不设置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理解你的说法,比如10S的动画,我就把它按2S一段制作一个运动算例0-2S,2-4S........最后就是5段动画 ...

它没有个起始时间设置呀,只有个总时间,好吧!

网友(2016-04-16):
我就是来水经验的

网友(2016-07-30):
纯粹是考验电脑的运算能力,还有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