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锥形滚筒成型

楼主(2015-08-12):
如题,想知道锥形滚筒是如何成型的,但网上一直找不到相关资源,以及如何保证在锥形滚筒面的法线方向钻孔加工(最好是自动化的)。希望各位能提些宝贵意见,也希望从事结构设计的高手指点

网友A:
上个图看看,帮你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图看看,帮你想办法

锥形薄壁桶

锥形薄壁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想给这样的一个桶钻孔,仅此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的架子结构也是没有想法 希望大家帮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的表示不清楚,不知道尺寸大小和孔的要求,如小,做个内芯胎具,外面也做个同样的胎具,数量多的话,直接冲孔,数量小用摇臂钻。

网友:
是成型前钻孔还是成成型后钻孔,这直接决定了孔的投影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