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 2014,装配图上的螺纹孔在工程图中不显示螺纹线,如何解决?

楼主(2015-08-12):
各位大虾:
Inventor 2014,装配图上的螺纹孔在工程图中不显示螺纹线,如何解决?
先行谢过。

网友:
补画上,坐个沙发。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陈老师,按照此设置,问题解决

网友A(2015-09-19):
原来如此,怎么能显示部分零部件的隐藏线呢

网友:
部分零部件的隐藏线?【没看懂,您的同一个图中有可能使用不同的表达规则吗?真没听说过】

网友:
有螺紋的3D圖轉IGS檔後螺紋會消失,請問這也能解決這問題嗎

网友B:
3D圖?【到底是“图”?还是“模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如此,怎么能显示部分零部件的隐藏线呢

在工程图浏览器中,展开对应视图,在视图中找到需要的零部件,右键,点选隐藏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D圖?【到底是“图”?还是“模型”?】

陈老师著写的《Inventor机械设计解析与实战》基础篇和专业篇哪有正版图书购买的,在网上找了好久没发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陈老师著写的《Inventor机械设计解析与实战》基础篇和专业篇哪有正版图书购买的,在网上找了好久没发现

http://www1.digitalmechanical.com.cn/EBookCategory/Inventor-105

网友D(2019-09-29):
引用 网友B:
http://www1.digitalmechanical.com.cn/EBookCategory/Inventor-105

请问下陈老师这个隐藏功能在零件视图右键可以设置,在哪里可以设置成每次默认显示螺纹孔图形呢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陈老师这个隐藏功能在零件视图右键可以设置,在哪里可以设置成每次默认显示螺纹孔图形呢 ?谢谢!
 ...

保存成模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存成模板

不好意思陈老师能帮我截个图说明一下吗?我把工程图保存副本为模板没有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