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使一个轴90°间歇旋转,如何用气缸实现?

楼主(2015-08-12):
       RT?请各位大侠支招,谢谢!如果用普通的减速电机+变频器+PLC去实现,是不是电机的寿命会受到影响?(间歇的时间不一定一致)

网友A:
得看你的时间了,还有定位,间歇运动的方式很多种,槽轮,步进,伺服,分割器,中空旋转平台,DD马达,你说的普通马达加减速机加plc也是,气缸也是可以的

网友(点评):
这是棘轮机构啊,定位是靠那个小气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看你的时间了,还有定位,间歇运动的方式很多种,槽轮,步进,伺服,分割器,中空旋转平台,DD马达,你说 ...

那电机这样频繁启动停止 是不是影响寿命啊  有什么专用电机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电机这样频繁启动停止 是不是影响寿命啊  有什么专用电机么?

关键是你没说启停是有多频繁啊??》一分钟几次,如果不行,也可以换成步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你没说启停是有多频繁啊??》一分钟几次,如果不行,也可以换成步进的

一分钟2次吧

网友:
2次还好啊,还的看你运动的时间和停止的时间怎么分配,普通马达加减速机加感应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运动时间很短 大概也就2秒左右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用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用步进电机?

我们这有替换下来的力矩减速电机1:30的,所以想废物利用节约成本啊

网友C:
扭矩多少?扭矩小的话气缸倒是可以,就是那种带螺旋槽转90°的。气缸活塞杆与轴用联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扭矩多少?扭矩小的话气缸倒是可以,就是那种带螺旋槽转90°的。气缸活塞杆与轴用联轴器。

请问这种气缸 学名叫什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种气缸 学名叫什么啊

看到一款叫旋转夹紧气缸,双活塞杆。你随便找一个气缸厂,问一下他们就知道了。
你的要求,结构上稍微改一下就成了。

网友:
负载多大啊?
如果负载不大的话,可以考虑一下90°旋转气缸。

网友(2015-09-16):
引用 网友A:
得看你的时间了,还有定位,间歇运动的方式很多种,槽轮,步进,伺服,分割器,中空旋转平台,DD马达,你说 ...

好东西

网友:
帅哥 知道步进电机不  你可以通过控制脉冲来控制 间歇时间的长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