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N折求指导

楼主(2015-08-12):
求大神帮忙看看以下这2个图能否折?不行的话尺寸怎么修改
材料201不锈钢 2.0t

网友A:
去车间问下折弯的师傅,设备不同能力也不同,如果挡刀的话只能手工折或者焊了,没有宽度啊,这么薄的料如果不宽的话手工折也不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车间问下折弯的师傅,设备不同能力也不同,如果挡刀的话只能手工折或者焊了,没有宽度啊,这么薄的料如果 ...

宽度1米8,如第一张图,普通刀具能不能折,是否需要定制刀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宽度1米8,如第一张图,普通刀具能不能折,是否需要定制刀具?

刚去车间帮你问了下,可以折。

网友:
还是要看设备和刀具了。。。

网友B:
2个图都需要特制刀具来折弯,首先上刀两个图都需要特制的,标准刀具折不了。其次第一个图下刀具也需要特制,如果25的尺寸小到20以下,下刀具不用特制。

网友C:
都可以折。。用弯刀就可以折了。没啥难度。1800mm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可以折。。用弯刀就可以折了。没啥难度。1800mm还好。

请教一下,有没有刀具的一些尺寸图,小弟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图都需要特制刀具来折弯,首先上刀两个图都需要特制的,标准刀具折不了。其次第一个图下刀具也需要特制, ...

好的,谢谢!请教下有没有一些标准刀具的尺寸图,小弟不清楚有些产品能不能折,想看看刀具

网友:
你可以去钣金厂看看。如果你们车间有折弯机可以去研究下。

网友:
第一个图肯定是可以折的,第二个图在我们这边抗刀,而且从折弯尺寸上来看它已经超出了刀具的高度,干涉到了夹具了,这个用什么刀都不好弄,只能拆分或者最后一刀折个大角度再看看有什么办法把它处理成直角了

网友D:
这两个件可以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两个件可以折。

第二个件怎么折?求指教

网友:
先折两边,再用专用模具折。这种样式的。

网友:
标准刀折不了,我设计了一个看看合适不?

网友:
用弯刀可以折,专业设计制作折弯模具。QQ:398357255

网友(2015-09-11):
好长啊,用分段模得好好调下床子,否则两头差个1mm不是事,折弯模倒是没啥需要特别定制的,用个鹅颈模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开把直刀通吃了!

网友(2017-08-11):
问个问题,普通折床标准长度835mm,比如我想折个长度41.3mm,这个刀具该怎么配,是不是配的刀具长度一定要大于等于折弯的长度

网友:
不瞒您说,我这边的刀具是我临摹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