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0头多头螺纹加工

楼主(2015-08-12):
想加工一个20头的多头母螺纹,螺距22,导程440,只有一侧通孔,加工长度220,也就是半圈,求大神解答

网友A:
楼主哪里?有难度。

网友B:
这个没有太难吧,

网友C:
孔径多少

楼主(2015-09-18):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有太难吧,

可否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孔径多少

孔径115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哪里?有难度。

我是四川的,你们那边有办法加工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如果不会宏,用G32编一个刀路,子程序调用。如S50 m3 t0202
g0x100.z10.
g0x110.5
g32z-220f440
g32x105.f440

g0x100.z10.
g0x110.5
g32z-220f440 q18000
g32x105.f440 q18000

g0x100.z10.
g0x110.5
g32z-220f440 q36000
g32x105.f440 q36000
直到20个头,

然后X正方向来一个增量,就是上刀量,   编个主程序调用 ,如果这些都不懂,那我也说不明白

自己做一把粗一点的刀杆

网友D:
主要是机床的问题,程序没难度,开低速有力就随便车车

网友:
坐等大神解释

网友:
哥们,我这个是UG编的,你自己琢磨一下这个程序,等下我把刀路发出来。
我造型的是φ20*220mm,螺纹高度我随便设了一个2mm,螺纹刀直接下刀2mm,一刀完成1个螺纹,给你解释一下,方便你懂。

============================================================
信息列表创建者:     pc
日期:               2015/9/19 13:04:00
当前工作部件:       D:\Siemens\NX 8.0\UGII\_model1.prt
节点名:             liu-pc
============================================================
%
N0010 G94 G90 G71
N0020 G92 X0.0 Z0.0
N0030 T0101
N0040 G00 X24. Z5.
N0050 X26. Z0.0
N0060 X16.
N0070 G33 Z-220. F440.
N0080 G00 X26.
N0090 Z22.
N0100 X16.
N0110 G33 Z-220.
N0120 G00 X26.
N0130 Z44.
N0140 X16.
N0150 G33 Z-220.
N0160 G00 X26.
N0170 Z66.
N0180 X16.
N0190 G33 Z-220.
N0200 G00 X26.
N0210 Z88.
N0220 X16.
N0230 G33 Z-220.
N0240 G00 X26.
N0250 Z110.
N0260 X16.
N0270 G33 Z-220.
N0280 G00 X26.
N0290 Z132.
N0300 X16.
N0310 G33 Z-220.
N0320 G00 X26.
N0330 Z154.
N0340 X16.
N0350 G33 Z-220.
N0360 G00 X26.
N0370 Z176.
N0380 X16.
N0390 G33 Z-220.
N0400 G00 X26.
N0410 Z198.
N0420 X16.
N0430 G33 Z-220.
N0440 G00 X26.
N0450 Z220.
N0460 X16.
N0470 G33 Z-220.
N0480 G00 X26.
N0490 Z242.
N0500 X16.
N0510 G33 Z-220.
N0520 G00 X26.
N0530 Z264.
N0540 X16.
N0550 G33 Z-220.
N0560 G00 X26.
N0570 Z286.
N0580 X16.
N0590 G33 Z-220.
N0600 G00 X26.
N0610 Z308.
N0620 X16.
N0630 G33 Z-220.
N0640 G00 X26.
N0650 Z330.
N0660 X16.
N0670 G33 Z-220.
N0680 G00 X26.
N0690 Z352.
N0700 X16.
N0710 G33 Z-220.
N0720 G00 X26.
N0730 Z374.
N0740 X16.
N0750 G33 Z-220.
N0760 G00 X26.
N0770 Z396.
N0780 X16.
N0790 G33 Z-220.
N0800 G00 X26.
N0810 Z418.
N0820 X16.
N0830 G33 Z-220.
N0840 G00 X26.
N0850 X24.
N0860 Z5.
N0870 M02
%

网友:
附件里面有20根黄线,那个就是每次下刀前,都比上一刀的起刀点往后退一个距离的意思,我想你换成普车想象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有图片吗,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机床的问题,程序没难度,开低速有力就随便车车

刀具也是个问题呀,外径小,导程角大

网友E:
这种大螺距程序都是小问题
关键是转速上不去,所以粗糙度最后很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大螺距程序都是小问题
关键是转速上不去,所以粗糙度最后很是问题。

如果是用车铣复合机床加工的话,最后粗糙度咋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