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3标准件库不生成,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5-08-12):
failed to create toolboxlibrary object ,插入标准件就会出现这个 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内存不够了,关闭重启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不够了,关闭重启一下就好了!

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我也遇到过,把软件关了,重启有时候就好了,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