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用链传动还是齿轮传动

楼主(2015-08-12):
车间说想做这样一个小设备来矫正扁钢的平整度,动力用从减速器出来进入一个箱体,出来时为13个滚轮的转动。感觉箱体里应该为齿轮传动吧,但是经理说是链条传动,怎么判断用链条传动还是用齿轮传动。求大神指教。见图

楼主:
自己顶一下,第一张图是从箱体里出来的动力和滚轮的链接方式。第二张图是整体图,第三章是滚轮的端面。

网友:
齿轮传动转向会改变

网友(点评):
可以见中间齿轮

网友(点评):
大侠用链传动可行么?

网友:
经理是个大人才

网友(点评):
哈哈,他对传动这块不太懂

网友:
盖子拆开看一下呗

网友:
你给他拆开侧面的端盖看一下,哈哈

网友(点评):
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打开看一看(注意旋律!!)

网友:
扁钢的厚度应该不一样吧,上下间距要求可调整,齿轮传动不大适宜

网友(点评):
上下间距的确可调,上排滚轮可调,所以上排滚轮和箱体输出端使用万向联轴器链接的。所以不能因为这个否定使用齿轮传动。

网友:
这种设备一般无疑应该是齿轮传动,否则轴距不会这么紧密,再者用链条传动也不适合,也不合理.

网友(点评):
我感觉也应该是齿轮传动,但不知道怎么反驳他们,光告诉他们说不合理也压不住他们啊。

网友A:
看看这两个贴吧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2057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8095

网友(点评):
先谢谢大侠了

网友:
打开看下

网友:
上面就几个螺丝,楼主你太懒了。呵呵

网友(点评):
关键不是我们家的设备啊。打开开好想就不太好了。

网友:
我想你主管应该没错,因为:1、你主管可能进公司时间长,可能采购时参与过或曾拆检过;2、链轮传动其实也能实现动作。

网友(点评):
整平机的分动箱只能用齿轮传动,越薄的板材越是如此。

网友:
减速机输出进齿轮箱,再经由齿轮分轴后借由万向轴传递到上矫平辊,另外直轴传递到下矫平辊。

这套矫平机木有链传动。

网友(点评):
多谢LIAOYAO大侠指教。

网友:
我也认为是齿轮传动,不应该是链轮传动,因为结构紧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两个贴吧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2057
http://www.cmiw.cn/forum.php ...

同意Lixinwu大侠的看法,从轴间距及布局来看再结合前面大侠提的看各相邻轴的相对转向应该是可以判断出是否为齿轮传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