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薄壁圆筒上钻孔?

楼主(2015-08-12):
如题所述,对于薄壁圆筒,打算在母线方向钻一排孔,但考虑到钻孔轴向力会造成桶壁变形,特此向各位请教,希望不吝赐教。还有就是如果换成锥形桶的话,如何操作

网友A:
这种件一般都是先打好孔再卷成桶吧?

网友B:
激光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光割吧

只能用钻头的话如何设计  其实我的意思是如何设计一个支撑结构  保证在对面也有受力支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件一般都是先打好孔再卷成桶吧?

这个比较特殊  先成型的

网友:
实心棒材塞入,钻好后抽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比较特殊  先成型的

垫块木头?

网友:
用PE材料做个内撑。。。

网友:
有标准答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用钻头的话如何设计  其实我的意思是如何设计一个支撑结构  保证在对面也有受力支撑

没太懂,“对面也有受力支撑”,是像图那样,在整个直径方向都是通孔么

网友:
感觉楼主说得不够详细,比如内孔的精度,两个端面是机加工过还是自然形成,这些可能都会影响具体的操作方式,个人愚见。

网友:
个人愚见,简单画了一个图,比较细节的部分没画,你说的薄壁零件装入圆柱体内,伸出的小圆柱,上面有螺纹,加垫圈和螺母,靠端面力压紧零件,外圆柱上的几个孔作导向用,(所钻一排母线孔,当作钻套用,实际上可能是过盈装入的衬套)。学艺不精,只能这个水平了,哈哈

网友:
做专用钻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