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薄壁圆筒或者薄壁锥形桶钻孔问题

楼主(2015-08-12):
如题所述,对于薄壁圆筒,打算在母线方向钻一排孔,但考虑到钻孔轴向力会造成桶壁变形,特此向各位请教,希望不吝赐教。还有就是如果换成锥形桶的话,如何操作。筒的直径足够大,希望能有一套支撑结构

网友A:
你是否方便说一下孔的直径,以及桶的材质?
有时候,高速钻是可以考虑一下的,效果就像用针刺豆腐那种,看条件是否合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否方便说一下孔的直径,以及桶的材质?
有时候,高速钻是可以考虑一下的,效果就像用针刺豆腐那种,看 ...

孔径也就5mm左右,桶的材质为铝合金  主要是想大伙帮想一种支架结构 实现桶内侧的受力支撑  以及锥形桶的法线方向定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孔径也就5mm左右,桶的材质为铝合金  主要是想大伙帮想一种支架结构 实现桶内侧的受力支撑  以及锥形桶的 ...

如果你想问支撑,上图是王道。
把转速提到足够高,你可以考虑一下。就不需要支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想问支撑,上图是王道。
把转速提到足够高,你可以考虑一下。就不需要支撑。

类似于这样  但是是完全桶状   图中只是痛的一部分

楼主:
引用 楼主:
类似于这样  但是是完全桶状   图中只是痛的一部分

不好意思   这个标注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