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较大的减速机齿轮轴一最好用什么材料?

楼主(2015-08-12):
请问一下负载较大的减速机齿轮轴一最好用什么材料

网友:
最好用渗碳淬火的高强度材料。

网友:
对于转速较高,载荷较大,承受较大冲击载荷及精密度要求较高的齿轮(轴),一般用渗碳钢制造,并经渗碳、淬火及低温回火处理.
4 f9 F, P6 ]: b( M' K常用材料有20CrMnTi或20CrMnMo,如果用20CrNi2Mo那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