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E4.0的安装问题

楼主(2015-08-12):
按照安装教程安装完之后,打开程序时出现以下情况,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如果你用了一段时间proe,这个问题就不该问,装机纠结是proe使用必须过的基础纠结,

如果刚开始学,建议用solidwork,好学好用朋友多,

我proe老手,如果当年的精力我能从新使用,我肯定学solid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