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打孔,8.8深度100 G83 深孔循环。

楼主(2015-08-12):
数控车打孔,8.8深度100 G83 深孔循环。 材料外径13,未处理40Cr 钻头用的 不二越的,钻头,
打不了几只钻头就不行了, 排刀架装的钻头,前后高低偏摆0.02以内,打表了,转数500 进给,每分钟30毫米的。
是不是打孔数据不对?钻头前端磨损厉害,一根钻头100多,磨几次就不行了。
在车床上先打中心孔,然后钻孔,一次装夹的, 深孔循环每次打3.5毫米就退出来钻头清理内孔碎屑。不存在积屑问题

网友A:
  这种问题, 先打底孔,虽然8.8并不大,打底孔会好很多,排泄也好,不要问为什么?  野路子  哈哈  说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 先打底孔,虽然8.8并不大,打底孔会好很多,排泄也好,不要问为什么?  野路子  哈哈  说不清

直接拿长钻头打 打100深需要4~ 5分钟,先发底孔是先拿小钻头打?还是拿个短的8.8钻头速度快点打,然后接着长钻头 在打?打过以后成品单边剩下1毫米了

网友:
先钻后扩!

网友:
可多用几支长短的钻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拿长钻头打 打100深需要4~ 5分钟,先发底孔是先拿小钻头打?还是拿个短的8.8钻头速度快点打,然后接 ...

  小钻头  打完再扩

网友:
冷却是关键,,如果带高压出水就好了。

网友:
要用内冷钻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