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小的台阶孔,还带公差,能加工吗

楼主(2015-08-12):
这是某种模具上的,如图,台阶孔径5.5,孔深1.2,下面的通孔径2.7,孔距10mm有三个问题
1 没做过模具,听说模具上的尺寸都是直接带小数点,不用带公差,所以带公差的标注都是不对的,是这样吗
2 这个台阶孔怎么加工,
3 如果这种尺寸的台阶孔不能加工的话,改成90度的沉头孔,是不是更能相对容易加工了呢。
头一次接触这么小尺寸的孔,对其加工的可行性,吃不准。

网友:
  深多少???  这个还是可以的 2.7不算小

网友(点评):
你说相声呢,文字和图片都有深度表述,你还说看不到,你不会想灌水强行回帖吧

网友(点评):
别人回帖是尊重你,他问的是工件整体深度。逗。

网友(点评):
呵呵 你说对了 我还真是灌水呢 @tospoxjm !!

网友(点评):
说你XX相声,滚一边去

网友(点评):
楼主是不是太激动了点,别人问你深多少,不要说你说了,在你说说了的时候再告诉一次不会怎么样吧~我是没看出来你这个直径2.7的孔的深度是多少,你写了通不是深度尺寸吧~通是10mm,20mm,......谢谢!

网友(点评):
5.5正20丝深1.2没公差,不好加工要换成锥孔我只能说呵呵!2.7 10mm深度和1000毫米深度加工方法可以一样我只能说楼主还是去了解了解机加工再回来画图吧,对了,最后再拿本机械制图手册看看,虽然这个是A-A剖。

网友(点评):
谢谢两位哥们哈!@湖北的旱鸭子 tospoxjm

网友:
直径5.5mm是平底孔,但深1.2mm,这公差没有必要。直径2.7通孔(贯穿)带公差可以用铰刀。

网友(点评):
这个平底孔是定位用的,能否加工呢,这个刀具好做吗,这个件是外协加工的,不好加工的话费用会不会高呢

网友(点评):
铣刀磨出台阶。

网友A:
这个空一般不用平底刀加工,正常情况下,刀长是直径的4倍,刀晃就比较大,不易加工,这不是用来定位孔或产品的话,就不用做准

网友(点评):
是不是加工成90度的沉头孔相对容易加工呢

网友:
+0.2的公差很容易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空一般不用平底刀加工,正常情况下,刀长是直径的4倍,刀晃就比较大,不易加工,这不是用来定位孔或产品 ...

很好的见解,不按照图纸要求做,这么合理的理由?这个东西按图制作很难吗??

网友:
用数控钻床加工效率高,公差也很好保证啊,

网友B:
先钻2.7的孔,然后锪平5.5。

网友:
  平底孔是模具紧固件有种平底螺丝;90度后,模具螺丝深度咋保证;还是那句话,不了解的东西别瞎改。

网友:
楼主在逗人说相声吗?

网友(点评):
你是捧哏还是逗哏

网友C:
1、公差是大规模生产方式的产物。模具不能以大规模生产方式制作,很多零件要与相配的零件配作。凡配作的零件,不宜标注尺寸公差或形位公差。
这排孔直径2.7,公差不小,似乎是顶杆座。如是,则孔的位置需要与配合构件配作,形位公差自然就不注了。
2、这个台阶孔制作很简单,用钻头磨一个带定心锥的平底钻,在台钻上做就可以。
3、看看插在孔里的东西是什么再说这个话。

网友D:
来学习学习!第一,有2.7的钻头或铰刀吗?第二、有90度的钻头吗?

网友(点评):
2.7的麻花钻是通用规格,任何机电市场都能买到。2.7的机铰刀好好找一找也能找到,就是市场上一时没有,定制也方便。不过首楼图纸的2.7孔。用麻花钻就能做好,用不着铰刀。

网友:
现在的加工设备都到什么程度了,还在用10年前的办法?慢走丝行不?加工中心做不了,精雕机行不?分分钟的工艺.....唉

网友(点评):
首楼的的工件用慢丝做不了,用加工中心和精雕机,有钱可烧当然可以,不过所用刀具和工艺也只能是钻头和钻削,没有别的天法。

网友:
建议封杀这个ID,看了两个这个LZ的帖子,素质堪忧,现实中做人估计就是个青面虎

网友:
哎,看不下去了,lz太激动了,不管别人能不能帮上你,回帖也是在给你提升人气,所以不要激动哈!

网友:
这个问题很难么? 钻孔别说2.7就是1也不难啊  钻完了立铣刀扩一下孔就OK了?  真心不知道楼主问这个问题的意义所在这0.2的公差还是蛮大的 立铣刀本身就可以保证  无难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钻2.7的孔,然后锪平5.5。

恩恩  对嘛  这个问题根本不难 立铣刀锪平底孔就OK了嘛

网友:
我是来看评论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公差是大规模生产方式的产物。模具不能以大规模生产方式制作,很多零件要与相配的零件配作。凡配作的零件 ...

平底钻跟立铣刀 有什么区别呢  大侠

网友(点评):
麻花钻双刃,小规格立铣刀三刃,这是外观上最明显的差别。麻花钻有横刃,仅在端面有切削刃,圆柱面上有刃带,只可以向下切削;立铣刀端面中心没有刃口,不能向下进刀,这是两者在切削刃方面的不同。

网友(点评):
麻花钻磨成平底,从形态上与键槽铣刀很相似,不同之处就只在有无刃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平底钻跟立铣刀 有什么区别呢  大侠

可是我见过两刃的立铣刀啊  用于扩孔 和锪平钻头底孔

网友(点评):
两个刃的是键槽铣刀,不是立铣刀。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平底钻跟立铣刀 有什么区别呢  大侠

那键槽铣刀 属不属于立铣刀呢?

网友(点评):
当然不是。

网友: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7  这个帖子 找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 呼呼.....我的问题在此贴的120楼  还请您 帮我解惑  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键槽铣刀 属不属于立铣刀呢?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7  这个帖子 找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 呼呼.....我的问题在此贴的120楼  还请您 帮我解惑  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来学习学习!第一,有2.7的钻头或铰刀吗?第二、有90度的钻头吗?

只用钻头,能保证2.7那孔的公差???

网友:
这个简单,小孔钻就可以了,沉孔立铣刀铣就可以了,精度也不高,上立式加工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