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图纸中最下面那个裤衩的放样,高手看下

楼主(2015-08-12):
求助最下面的那个裤衩的放样,高手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A:
这张图只是在CAD中作图,并非三维造型后再转化为工程图,在视图的对应上出现了错误。
工件是个料斗。图纸倒过来,看得出这个部分是个出料口,没有必要做复杂的结构。
出料口应该就是简单的一个椭圆管,为了出料顺畅,减少料与管壁的接触,出料管开了个V形缺口。
如图所示,右边的视图正确,左边的视图表达错误,少了与管壁对应的一段垂直线段。
在左边视图上用铅笔画出的轮廓线才是正确的。你一定做过上面的分析,要相信自己的判断。

楼主:
那么放料口下面就是两个偏心圆锥么? 我昨天又想了一下认为是一个500高的圆通接了两个
(上偏心圆口下半圆的锥体)呢..............都头疼了

网友B:
放样过去是件又看智力,又看动手能力的活,是钣金的一门专门技术,

现在有了三维软件了,在其中的钣金功能的展开功能里轻易就能实现,

我给你作了下,整个过程大概就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样过去是件又看智力,又看动手能力的活,是钣金的一门专门技术,

现在有了三维软件了,在其中的钣 ...

这是什么软件做的......能给个尺寸看下么,谢谢。脑子都想疼了

网友:
三维钣金展开不行吗?

网友:
看尺寸,Y型的上口,与筒体接触部分,是2700×2700,主视图和左视图。尺寸前面没有直径符号啊~
下口是300×300,两个,都是方的。
都是方的还不好放样么?不用三维,用AUTOCAD也就是分分钟的事。
楼主我理解的对吗?

可是如果锥斗是圆变方,应该有两条线啊~而且下面的俯视图还有φ2700加两个300的小圆。
这图纸画的,没法看。
还是得先问问设计者,到底是圆还是方。300的位置有什么要求,物料休止角等等。问好了自己再给他设计个过渡。裤衩溜子多的是。各种拐弯,找找我的气体输送的裤衩,给你贴一张。

网友:
用proe和nx都可以放样。如果不展开的的话,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建模完成后,用许多截面横切你想要了解尺寸的部位,切完后,用菜单中的测量工具测得尺寸。用这些关键点的尺寸定位点,然后连点成线,就出来了。非常方便,精度很高。另外整件的表面积,质量都可以用软件自动测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软件做的......能给个尺寸看下么,谢谢。脑子都想疼了

各钟三维软件都有钣金模块,都能做,钣金模块是很简单好学的,

如果你不急用,可以找科里会玩三维软件的同事帮搞一下,

如果你的确工作中急用,而不是单纯出于好奇心,拍张那个部位的特写图传上来,我尺寸看不清楚,我可以帮你画下,

这是个曲线,我给你尺寸标太详细没意义的,你可以用我给你的cad图,按一比一打印出来,剪纸,用剪纸划线,

网友:
当然了,这个是工业废气输送管道,固气比1:1。仅供楼主参考。
(学生我正在找工作,有做这个的需要人手的话尽管开口啊~)

网友C:
你的主视图可能不是很准确,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大侠我使用放样、抽壳之后,怎么使用钣金展开,望赐教

网友D:
这图纸有问题,估计设计者都没搞明白锥管裤衩三通是什么东西。那个500的距离还用标注吗?这个尺寸属于过定义了,而且定义的还不对,参照图纸构件图,你会发现要比500大很多,

网友(点评):
大侠 这是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主视图可能不是很准确,应该是这样的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张图只是在CAD中作图,并非三维造型后再转化为工程图,在视图的对应上出现了错误。
工件是个料斗。图纸倒 ...

我按伏枥老师的解读,画了该结构的三维图,不知理解得对不对

又做了展开图(半片的),考虑两半对焊

@白马夜奔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主视图可能不是很准确,应该是这样的

solidworkS做的,实体操作可以放样抽壳,也可以曲面加厚,都可以展开的,还有一个在钣金里直接做,三种方法都可以实现,先试试,有问题留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图纸有问题,估计设计者都没搞明白锥管裤衩三通是什么东西。那个500的距离还用标注吗?这个尺寸属于过定义 ...

金林钣金展开

网友(2020-09-14):
楼主解决了吗  我这也有一个

网友(2021-03-05):
好厉害啊。我正好遇到这样的问题,不会,烦请指导一下 各位大大

网友:
好难发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