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膨胀系数比较小的材料有哪些

楼主(2015-08-12):
我们需要一种在0-200度范围内工作的材料,抗拉强度300Mpa以上就可以,希望线性膨胀系数小一点,我查机械设计手册中铸铁是8~11×10^-6,属于比较小的,各位大神有知道比这个线性膨胀系数还小的材料吗?要市面上好买的,棒料,大概∅110-300,感谢大家来

网友:
殷钢,非金属材料还有微晶玻璃、堇青石等。

网友A:
铟钢,花岗岩(这个机加工困难),要求成本低可以用普通灰铸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铟钢,花岗岩(这个机加工困难),要求成本低可以用普通灰铸铁

铟钢的线性膨胀系数确实小,百度一下只有0~200度只有1,6
百度说,抗拉强度590,屈服强度410,延伸率30~40%,但硬度只有141hbs,
这说明这个材料工作中容易产生弹性形变?
受力后其他零件和这个零件之间的间隙不容易控制?
我理解的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