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硬质氧化后还可以进行研磨加工吗?

楼主(2015-08-12):
铝合金硬质氧化后还可以进行研磨加工吗?如果可以的话用什么来研磨呢?

网友A:
硬质氧化后应该不可以再研磨,一般来说表面处理已经是最后一道工序了。你再研磨的话,氧化层估计受影响了。为什么不先研磨好再氧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质氧化后应该不可以再研磨,一般来说表面处理已经是最后一道工序了。你再研磨的话,氧化层估计受影响了。 ...

硬质氧化后面型等精度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质氧化后面型等精度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吧。

氧化基本上不会改变尺寸的精度,但是对于大的铝板,硬质氧化后可能会有变形,我之前做的最大的铝板600*800,做完氧化平面度不太好了,可能是氧化厂商不专业。苏州那边做硬质氧化的听说水平还不错,价位大概150块一平米

网友:
楼主说的铝合金硬质氧化,表面不是太硬的,有专门的研磨铝材的砂轮,
如果外形有余量肯定能磨,一般氧化处理后表面会细微的增加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