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转子的槽斜度是什么?

楼主(2015-08-13):
请问各位大神,电机的转子的槽斜度是什么?
是不是每个转子都要设定槽斜度的?
一般要怎么设定?

网友:
估计你连电机运转原理都没明白吧?铸铝转子外圆表面不设置斜槽度,怎么运转?而且斜槽度的大小根据你设计的电机而定的,大了会导致定转子气隙不均的风险等,导致电性能不好,以及电磁噪音。小了的话会导致启动转矩以及稳定后的转速,甚至功率都会有影响的。怎么设定是根据你电机性能来的。

网友(2015-10-29):
是为了减小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