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提高现有设备的精度

楼主(2015-08-13):
这两天看到有位社友介绍公司产品,能用精度是两个丝的机器人实现μm级的装配,不知道这种提高是怎么实现的啊?
以前听老师傅说能靠调试和一些小的机构设计把床子的精度提高一个等级,感觉很厉害,但不知道具体应该怎么做到,有没有哪位能解惑下

网友:
这个问题好大,坐等高手回答。

网友(2015-10-11):
这不是一般的老师傅能搞定的吧。而且还要有一套高精的检具。

网友A:
将机械手与被夹持件采用浮动连接方式(如弹性连接),在放置被夹持件的目标位置再设置定位装置,机械手运动到终点时用手端的浮动部分上的定位部位或被夹持件与定位装置对位。这样,不论机械手精度如何,定位精度都只与定位装置和产品有关。但是这种方式有一些限制,不是所有的场合都适用。可以说,精密程度有多高,很多时候其实是设计出来的,而不只是制造出来的。
另外,还可以采用电气控制的方式,如采用CCD辅助定位。

网友B:
机械部分,首先要考虑你设备上的零部件的加工精度。有没有提高的可能性。每个零部件提高一点点。累计起来,整体的精度也会提高。
其次是电气部分,考虑加一些传感器,气压考虑加一些稳定装置。。。总之就是细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机械手与被夹持件采用浮动连接方式(如弹性连接),在放置被夹持件的目标位置再设置定位装置,机械手运动 ...

我去现在有回复系统都不通知Up主的——确实是,现在我们用机器人夹取过程就是浮动的,到位置之后再用卡盘一类重新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部分,首先要考虑你设备上的零部件的加工精度。有没有提高的可能性。每个零部件提高一点点。累计起来, ...

我去现在有回复系统都不通知Up主的——是吧,现有的设备琢磨着也就多塞点传感器,东西弄稳定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