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面上的特征怎么出工程图

楼主(2015-08-13):
请问社区各位大侠,俺有个弧形曲面,solidworks画的,曲面上有些孔特征,有什么办法可以在工程图中将这些孔特征尺寸表现出来?

网友:
那得看什么样的孔,要求,如何加工的,以及是否能测量等。。。

网友A:
引出标注?  列表明细标注?  复杂的孔肯定是要有剖面图了。就算是曲面 ,也是有安装,加工基准的,孔通常成基准或是普通特征,与曲面通常一起做出,至于具体的空间位置可以坐标标注,各孔成多角度自然不能像普通零件图横平竖直的标出。

网友:
在图中找一个平行或垂直这个孔的平面去标注,如果没有,在不影响外观,功能,使用的情况下,做一个小的特征平行或垂直这个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出标注?  列表明细标注?  复杂的孔肯定是要有剖面图了。就算是曲面 ,也是有安装,加工基准的,孔通常成 ...

弧形曲面是由钣金工具生成的,孔是展开之后拉伸切除的,切除后折叠起来又进行了其他特征工具,要想表达孔的位置尺寸,好像只能在平板型式里标注,但是其他特征又没有办法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