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数控机床上出现气缸停顿问题,请教

楼主(2015-08-13):
非标数控机床上出现气缸停顿问题。一台机床上出现多气缸停顿,停顿出现在程序运行的过程中,不同的程序在相同的程序段却出现不同的停顿位置,手动运行气缸则无停顿。(问题说明不详细,可以问我。

网友A:
如果手动运行气缸没有问题的话,说明气缸是好的!会不会是程序上控制问题,用的是不是三位五通的电磁阀,程序上问题导致电磁阀两边失电,在中位停顿了!个人感觉,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手动运行气缸没有问题的话,说明气缸是好的!会不会是程序上控制问题,用的是不是三位五通的电磁阀,程 ...

谢谢您,我们用的都是三位五孔电磁阀。关于程序在不同的程序中相同的程序段出现完全不同的停顿。要提一下的是单独加工完一个产品,气缸是不出现停顿问题。开启循环(M96)后第2个产品开始出现气缸停顿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我们用的都是三位五孔电磁阀。关于程序在不同的程序中相同的程序段出现完全不同的停顿。要提一下 ...

你看一下,停顿的时候,电磁阀的状态(上面有指示灯的),是不是都处于两边失电的状态,如果是的话,应该就是程序问题,可能就是一个循环结束的时候,复位时会不会影响了什么!我程序上面的东西不怎么懂.

网友B:
看看全部气缸的气体流量是否超过三联组合的能力了

网友C:
感觉电气控制好深奥啊

网友(点评):
是吗?它不动,要么没信号,要么没压力,要么坏了。这是多么朴素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停顿的时候,电磁阀的状态(上面有指示灯的),是不是都处于两边失电的状态,如果是的话,应该 ...

如果是内部程序问题,我们也只能请生产商过来了。谢谢您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电气控制好深奥啊

其实什么东西有人带你入门了,都是可以变的简单的(我也是不懂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什么东西有人带你入门了,都是可以变的简单的(我也是不懂的)

大学的时候自己研究过一段时间的单片机,后来发现真是开不了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全部气缸的气体流量是否超过三联组合的能力了

谢谢您的建议。这边用的是2个六连组合,1个三联组合。请问怎么检测超负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学的时候自己研究过一段时间的单片机,后来发现真是开不了窍。

自己研究蛮累的,还是需要志同道合或者领你一把的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研究蛮累的,还是需要志同道合或者领你一把的人

现在已经工作了,没有那个时间和精力再去学了啊,遗憾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我们用的都是三位五孔电磁阀。关于程序在不同的程序中相同的程序段出现完全不同的停顿。要提一下 ...

楼主能否详细解释:程序在不同的程序中相同的程序段出现完全不同的停顿,是什么意思
另外停顿的具体现象是什么?气缸跑不到头还是根本不动作,有没有报错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否详细解释:程序在不同的程序中相同的程序段出现完全不同的停顿,是什么意思
另外停顿的具体现象 ...

整个程序在步骤上有点不同,在汽缸运行这个程序段上是一样的。停顿是指在运行中会停顿一下继续运行,停顿时间很短,但很明显。早上的时候已经解决一个主要汽缸问题,气阀小了。其他汽缸还是有停顿想象。现在我估计是气压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手动运行气缸没有问题的话,说明气缸是好的!会不会是程序上控制问题,用的是不是三位五通的电磁阀,程 ...

您好,谢谢您的帮助。汽缸问题可能得到了改善,可能的原因是气压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全部气缸的气体流量是否超过三联组合的能力了

您好,谢谢您的帮助。问题的原因可能是气压不够。现在暂时比较稳定

网友E:
加个储能器试试看,用气量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个储能器试试看,用气量太大了。

可以的,谢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谢谢您的帮助。问题的原因可能是气压不够。现在暂时比较稳定

不客气。遇到过类似问题,多试几种方法就可以了。

网友:
感觉供气量不够,你在三联件后面加个压力开关

网友:
流量不够!

楼主:
已解决,谢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