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电机选型,请教

楼主(2015-08-13):
请问各位大侠,同步带25mm宽,T5型一般选用什么电机呢?

网友:
选电机和同步带有什么必然联系吗

网友:
没有

网友(点评):
答复楼上的。。。

网友:
与同步带没有什么联系的,主要是扭矩

网友:
没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A:
楼主你换过来了吧,是选好电机再配皮带,难道你必须要T5啊?

网友:
要看負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换过来了吧,是选好电机再配皮带,难道你必须要T5啊?

嗯,选好了。感谢各位提点